关于模拟开关的疑问

楼主(2007-04-11):
模拟开关相当于一个开关功能,现在我用它来选通lm2941模块的调节电阻,发觉lm2941输出端的电压并没有按照我所设计的电压变化。

lm2941模块是通过输出端和调节端的电阻值不同而输出不同的电压,现在我需要一个10-14v跳变的电压,我用一个模拟开关作为不同电阻值的选通通路,结果并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输出不同的电压,相反,电压值一直为固定值,问题出现在哪里呢?

网友A:
先说清楚你用什么型号模拟开关

用来选通多大电阻。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昨天又重新测试了一下,在模拟开关的输入端加固定的电平,发现线路工作正常,原来是lm2941的输出端接的电容放电时间长,输入的信号的频率太快,无法完全充放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