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弱弱的问题,关于三极管的使用选择

楼主(2007-04-15):
音频电路中的三极管都需要考虑哪些参数;
无线发射电路中的三极管主要需要哪些参数;如在振荡电路中,用90系列,为什么换用8550和8050 就不行了呢?
还有就是数字电路中,如单片机电路中用的三极管,应该主要是放大倍数,开关速度是吧。

网友A:
问题太弱了

还是先看回模拟电子技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