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推荐一款5V to -+15V的DC/DC芯片吗?

楼主(2007-04-16):
我看了些芯片,发现不是电压不够就是电流太小

要求输出电流能达到500mA就行,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LM2596ADJ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2596.pdf

网友B:
可以

楼上的兄弟说的对,但是需要对用LM2596的应用作一点修改,使之可以同时输出正负电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兄弟的回复

看到你们推荐的片子外围太复杂,本来打算在板子上加个电源模块的

后来发现PCI总线竟然提供-+12V的电源,可以将就拿来用,呵呵

只是-12V的电流实在小,只有100mA,不过算了下也够用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