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外部不接电感居然可以升压?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楼主:
再传一次图

网友A:
可能是电路的分布电感的作用

如果是,会烧坏IC的

楼主:
当然接上电感与不接还是有区别的.

不接电感:Vout = 3.3V,但带负载能力很差
接上电感:Vout = 3.3V,带负载能力稍好.

楼主:
谢谢awey老师的回复.

楼主:
另外想问问有没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B:
不会是利用了前面大电容的分布电感吧!?

楼主:
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利用DC-DC升压后接MCU

电压会产生振荡,频率为100Hz,Vp-p=1V,这时MCU(凌阳16位机)耗电量巨增,达到100mA,用外接电源直接供电电流为3mA,震荡怎么产生这么大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