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差分放大器输出端接电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出个图纸,要不然,大家在这里猜

楼主:
在一些电子设计上看到的这种设计方法,请大侠指教

没有原图了,大体表示了一下,请大侠指教

楼主:
就是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削减高频干扰

楼主:
请大侠详细说说对两路输出信号的影响吧

网友C:
滤除高频波

在差分输出端的这个小容量的电容,可以使负载两端的不需要的高频信号得以消除。

网友D:
如何上传你这样的局部图呀,请指教呀

楼主:
用抓图软件抓的,保存后上传即可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还有一点疑问

就是电容滤除高频信号干扰一般有一端接地吧,这种两端都接在输出端的我没有理解呀

网友E:
差分输出,当然接两端,一端接地不叫差分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