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的应用?

楼主(2007-04-17):
各位大侠,
俺最近有一个项目,可能需要用到模拟开关;具体情况如下:

输入信号:2VAC~7VAC,电流在20MA以下;
输入通道:24路甚至更多。

单通道输出,我查了一下CD4051,为8路模拟开关,还有CD4067是16路,但是在Datasheet中都没有看到是否适用于输入信号为交流信号的应用?

欢迎拍砖,有好的建议,则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还是用继电器吧

楼主:
继电器?啊,那我得用多少继电器啊?

谢谢awey.

我看CD4051的datasheet,确实似乎不能通过交流信号。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B:
用可控硅行不行

网友A:
模拟开关只适合于信号量的传输

开关的通道电阻一般都比较大,即使可以传输交流,也不能传送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对精度无要求,可以用可控硅

只要你不介意可控硅的导通电压

楼主:
可控硅?

可控硅可能适用于这样的场合吗?
而且数量肯定也是需要很多的吧?不好意思,以前没怎么接触过可控硅。无知的说。

不管怎么样,非常谢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对精度有要求

因为导通后面的信号是拿来测量的。
所以不能使用可控硅。

难道只能采用继电器吗?

网友C:
用微型或小型继电器

网友D:
晕!谁说模拟开关不能通过交流信号?

不要局限于CD4051/CD4067这样老掉牙的东西,现在有大把可以通过上百毫安电流的模拟开关,上MAXIM/ADI/VISHAY等公司网站找,大把。

网友C:
要保证信号的电压一直在VDD和VEE之间,交流电压VEE接负电源

如果“对精度有要求”的话还是建议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E:
是不是4-20mA电流信号呀?

如是,模拟开关电阻大点也没关系。如不是,那作为高精度信号,走这么大电流本身就不合理。即使用继电器,那线路阻抗、接触阻抗产生的误差就很大了。工业现场的电流信号通常都是先用电阻变为电压信号后再用模拟开关选路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因为输入信号比较多,还有考虑到扩展性,甚至可能达到32路输入信号;
如果采用微型继电器,实现起来是否太繁琐?而且控制也会比较困难,因为有可能发生两路同时选中的可能性。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采用模拟开关,只有导通电阻比较小,这样比较容易控制导通压降。 因此非常感谢lyjian和xwj的建议,只是我还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可以通过交流信号的模拟开关。
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建议,非常欢迎指点。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情帮助。

网友A:
你实际需要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看你的描述,你要的只是要对电压信号测量,为什么又有电流的要求?

楼主:
电压信号

电流数值,我只是描述了输入信号的电流大小而已。
因为如果输入信号的电流值比较大的话,就必须要考虑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了,在这里会产生一定的压降的吧?

网友F:
导通电阻1欧以下的模拟开关也很多啊

网友A:
既然你要的是电压值,为什么要让电流过模拟开关?

负载轻一点,电流不就小了吗?

楼主:
谢谢各位

To:音乐乐乐,可是我要通过的输入电压是交流信号啊。

To:awey,前面的负载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才没有办法啊,如果我在输入端再加上二级负载的话,对前面控制端会有影响,同时后面测量的数值也不精确了。

网友G:
用光耦也可以

楼主:
光耦

光耦?
能通过交流信号吗?

网友D:
用光藕还能代替模拟开关,首次听说

网友F:
模拟开关又不关心是不是交流信号

 放心用吧,要连你这点交流信号都不能通过那视频这么高频的信号又怎么用?

网友H:
4-20ma输入

我用CD4051,很健康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帮助

我决定用CD4051试一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呵呵~~~~~~~~~~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一下原理图好吗?

我画了一张简单的原理示意图,省略了单片机控制部分,只是画了一个4051部分原理图,以及一些简单的说明性文字。

欢迎拍砖,如果有好的建议则非常感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984525399.pdf

网友I:
你的地址选通ABC有必要用这么多的控制端口吗?

你单片机不做别的事了?!

网友C:
呵呵,把ABC全部并联,控制INH即可

楼主:
把ABC全部并联,控制INH即可

说得非常有道理,这是我欠缺考虑了;谢谢。

这是一个mini型的项目,单片机其他要做的事情只是标示一下当前选中的是哪个通道而已。

INH我考虑采用74LS138译码器去控制即可;

我想了解的是4051这样连接,采用12VDC供电,是否适合于控制这样的输入信号?同时ABC恐怕直接采用TTL电平似乎不太合适?

网友D:
4051的公共输出也可接一起,没必要再接一个开关

楼主:
VEE端是否该接负电压?

我刚刚考虑了一下,由于输入信号时交流电压,会有负电压输入,因此在4051的VEE端是否需要接一个负电压?

Thanks lyjian,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J:
这么大电流当然用继电器了

模拟开关有个参数RON Flatness,就是导通电阻的变化量,一般的有几个欧姆了。20mA的电流通过要产生多大误差?!

网友D:
在公共输出端加一级运放缓冲一下,就不用考虑什么导通电

网友A:
楼主别费劲了

不说别的,光看看4051的通道电阻,算算流过20mA电流时的压降就明白,还要级连?

楼主:
修改后的原理图

请大家看看修改后的原理图,欢迎拍砖。
关于4051的通道电阻所产生的压降,我正在考虑,或者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里只是讨论一下4051在这样场合下的可行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19125950629.pdf

网友D:
看你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如果输入的是电压信号,在公共输出端加一级高阻输入运放缓冲一下,就可忽略导通电上的误差了,如果输入的是电流信号,那导通电阻也不会引入误差,只要看模拟开关能否处理大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A:
建议将Datasheet看仔细点

1、Vdd-Vee=24V超过器件承受范围
2、Vdd=12V,要求控制逻辑的电平也要12V,单片机不能直接控制
3、按最低导通电阻80欧计算,20mA的压降就是1。6V,而且这个值是不确定的量。

楼主:
无语,更兼无奈。。。。。。

给awey英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更觉得自己的无知,还有很多的无奈,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吗?

尤其是第三点,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唉,看来只能想想其他的办法了。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非常谢谢大家。

网友K:
有双向光耦

有双向光耦
有双向光耦

网友L:
感觉

继电器主要是隔离作用好吧,对于信号电流不大的情况下,不是在精度方面考虑吧

网友M:
给awey英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会是这样……

网友N:
没看完,提点建议就走……

把信号用电路调理一下,把整个信号都抬上去。

抬高到至少没有负电压后,再选择合适的模拟开关,此时就是主要考虑模拟开关等效电阻对测量的影响了。

根据俺曾经搞多路热电偶的经验来看,这样搞之后,一般都可以测量了。

网友O:
有这种光耦,不过是俗称

英文名PHOTO MOS RELAY,称呼为光继电器更恰当

可控制400VAC,最大电流100mA以上

楼主:
不管怎样,还是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想,总体来讲,4051还是不太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主要是我的经验值不够吧,或者可以采用别的模拟开关),采用继电器,则会非常繁琐而且可靠性也很难保证;

由于我对模拟部分还是不是很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学习。
就现在这个项目来说,我很是有点茫然了。

由于选通后的电压信号,只不过是直接接到了示波器上,用户只是去读示波器上的值而已----包括电压和频率。
我在考虑直接采用轮盘开关,人工去手动拨动。
不过这已经是下下策了。

注:这是一个LCD背光驱动部分的测试部分。

网友D:
晕菜,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可达10M,怎么可能有20ma的电流?

网友A:
楼主请将你项目的要求讲清楚

不要自己先设个套将自己套住。

测电压为什么要将电流扯进去?电压高了可以先衰减输出再放大,都是一些简单的技巧而已。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一开始没有将要求描述清楚;
其实很简单:目前的状况是用户需要用示波器去测试8路(甚至更多)交流电压信号,测试对象是电压和频率;现在是采用手工使用示波器探头一个接一个的往下测;效率很低;
我的任务只是用一个开关按时间一个接一个往下导通而已;后面采用示波器去测量罢了;
至于我为什么要描述输入信号的电流,因为我看到模拟开关有个导通电阻,而输入信号的电流肯定会在这里产生一定的压降。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交流电压信号,模拟开关是否能够通过?

今天早上重新和客户确定了一些参数:
输入电压: 2Vac~7Vac
输入电路: 小于10mA
输入频率: 30KHz~70KHz

不管怎样,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有机会请大家喝茶.
谢谢各位!

网友A:
原来如此,干吗不早说?

小于10mA是怕你的测试系统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不是一定要流过的电流,这个指标为0是最好的。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很好解决,模拟开关用74HC4051,Vdd=5V,Vee=-5V,将输入信号先用电阻衰减到峰值5V以下,用你画的图就可以了,输出用示波器测量,测到的数字乘以先前衰减的量,就是实际的数值。

如果你一定要看到真实的数值,也可以将输出先放大到衰减前的值,再用示波器测量。

楼主:
??

"小于10mA是怕你的测试系统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不是一定要流过的电流,这个指标为0是最好的。" 如何理解?(请恕我无知)。
不管怎么说,输入电压的电流总是存在的,而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也是始终存在的,而且该电阻值也是不确定的,那么在模拟开关上的压降我该如何去考虑?忽略不计吗?

而且关于衰减和放大这一块,我接触的也比较少-----很无知地说。

网友A:
流过模拟开关的电流不大时,压降可以忽略不计

假如模拟开关后面接的负载电阻为10K欧,当输入电压为10V时,电流为1mA,如果模拟开关通道电阻为80欧,则电流在模拟开关上的压降为80mV。

网友P:
搂主你好好看回复没有哦?

网友P:
搂主好好看前面的回复没有哦

上面有个叫lyjian说得再清楚不过了,4051的道统电阻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在4051后面接个运放之类做电压跟随器进行隔离就行了,根本不用管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F:
电压7V可以用MAX4051嘛,不用74的

MAX的可以到15V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实在不好意思,我周末都没有空闲时间上网的(要在家带女儿)。
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我准备采用如上的方案,做一个sample,到时候有什么结果一定告知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I:
不错!又见到各位高手了!

又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Q:
原来如此

以前有个类似的问题问过,没人回答
现在看来是我提问的水平问题,哈哈

网友R(2009-02-19):
亡羊补牢不只到完不完

在每条路上串1M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