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变压器,要求变比为10,功率1W。

楼主(2007-04-18):
请帮忙推荐一款变压器,要求变比为10,3v变到30V,频率10K,功率1W。

网友A:
没办法推荐

买不到的,只能定做。
定做也要说明频率和电压,否则变比为10,一边1匝一边10匝,行吗?
即使定做,功率1W也很难找到厂家愿意接这样的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