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中的同相跟随电路为什么会自激呢?

楼主(2007-04-21):
请教一下,后面的电容是隔直电容。
即使没有这个电容,这个运放也会自激,1M以上的振荡,最后解决方法就是在运放输出端加了一个大电阻到地。

网友A:
(3-2)变高--》1变高--》(3-2)变低---》1变低--》(3-2)变高

由于前后有个时延,就这样会震荡。

网友B(点评):
说的什么呀

网友C:
按楼上的分析,运放还能用吗?

网友D:
楼上有道理

网友E:
没查这个运放的说明书

也许这个运放根本不允许这样用,就是说这个运放在单位增益时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网友F:
和运放的型号有关

我没看到这个运放资料,估计应该是运放增益下降到0之前,相位翻转了180度,就在1m以上的频段上,这样的深度负反馈实际变成了正反馈,因此产生自激,解决方法一般是正确选择运放的型号,输出/输入(连在一起)端加一个电阻可以吸收刚上的电输入端的各种频段的杂波,抑制自激的选频.

楼主:
看了运放的资料,也没有特别的说明

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的

网友B(点评):
高频相移了

网友G:
这个相当于一个大电容负载

大电容负载和你的运放输出电阻构成了一个Pole
负载增益多了一个极点!这样Rate of closure将变大,从而你的相位豁度变小
解决的办法可以在你的反馈中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
或者反馈中一个电容接到-和输出,输出再接一个小电阻到你的负载,最后在小电阻负载和你的负载交界处在接一个电阻反馈到输入端的-
值的计算方法很多书都有,Analog的网页也有介绍

网友H:
请问阁下:

在任意输入信号时输出都会发生振荡吗?

网友I:
可能是你的隔直电容后级的输入电阻比较小,所以就自激震

网友B(点评):
输入电阻比较小?

网友J:

在输入(也就是第3脚)接个几十K的电阻到地,可能是输入阻抗太高了

网友B(点评):
输入阻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