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D转换器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7-04-22):
在给遥测遥控和一些数据采集卡上,为什么都选用VCO作为间接的AD转换方式
不明白.这种要精度没精度.速度也不高.结构也不是很简单.为什么要选这种结构
请高手给点答案
谢谢

网友A:
原因之一是习惯

曾见某校毕业后的学生到某单位工作,单位要建实验室,该生一定要买某某厂家的仪器,理由是在学校里做实验时就是用这个厂家的这种仪器,别的厂家生产的不会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这样可以直接兼容测量频率量.简单结构/
不知道说的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