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问题

楼主(2007-04-23):
    我在做收发一体化的超声波测距设计,不知有什么方法消除输给超声波的电压的余振?
    原来的声波仪两次接收时间间隔很长,不存在余振问题,余振不会对仪器精度造成很大的影响,现在两次接收时间间隔要缩短,缩短到4MS,甚至更小,问题就出现了,还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

网友A:
说得有些不明不白

猜测“余振”是指激励信号停止后,换能器的阻尼振荡。
如果是的话,加强阻尼,甚至可以考虑激励信号停止时另用一个开关将适当的电阻并联到换能器上。

楼主:
余振引入原因

余振目前来看我想有两种种原因引入:
  (1)接收换能器的阻尼振荡。
  (2)发射换能器声波一时停不下来,或是反射等原因
       从目前来看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做了如下试验:将两个换能器(发和收),发和收不在同一个系统,使得发换能器发射时,另一系统的收不处于收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偶尔会出现接受到来自发射的信号。
       这样一个实验是否能判定反射不是主要原因。这一结果还可以通过在更空旷的环境下实验。

当同一换能器既是发又是收是,第三个原因又来了,由于发射信号给下一次接收引入的余振,  当然这个原因现在还未试验,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将这两个原因分开来思考可能要好一些。

加强阻尼?
   这是针对接收换能器来?
激励信号停止时另用一个开关将适当的电阻并联到换能器上?
   这是针对发射换能器来?

网友B:
余振引入原因

  同意3楼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