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不能采用分压供电的

楼主(2007-04-23):
10v的电源,接两个串连的100k电阻,分出5v的直流电压;用该电压给单片机c51和一块cd4049供电时那个电压就会变成1.5v了。请问用这个方法供电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A:
当然是错误的

没有考虑单片机等也要消耗电流。
用一片780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