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Q为多少啊?

楼主(2007-04-23):
(无正文)

网友A:
Q是什么?

电量?电势?
不管Q是什么,没有初始条件也没办法计算。

楼主:
电量,为什么要有初始条件啊?

网友B:
C=Q/U(电容量=电量/电压)

网友A:
为什么要有初始条件啊?

没有初始条件,怎么知道当初C2充没有充电?充了多少?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电容要什么初始化当外电场的电动势高于电容两端的电压就充电低于的时候就放电,充的电荷由电容的容量和两端的电压决定的!!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电容要什么初始化”

hefengwei 老兄学过电工学(有些地方称电工原理,电路……)没有?

楼主:
应该是快速充电吧,没有电阻。

不知道稳定之后电量为多少,再接个电荷放大器可以吗?

网友D:
相当于两个电容串联后的分压

Q=CU=C2(UC1/(C1+C2))

网友C:
hefengwei 老兄学过电工学(有些地方称电工原理,电路……)没

 老兄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电工学大1就学了

网友E:
9楼正确

楼主:
电荷放大器可以用吗?

网友D:
电荷能放大吗?

网友F:
如果后面没有别的东西,并且C2上开始没有电量的话,这点还是保持0电位。

楼主:
C2上应该感应出电量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