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比一的变压器一般在电路衷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3):
变压器可变不了频

一比一的变压器一般在电路中作隔离用,使电位差比较大的两个部分之间可以传递能量或信号。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工频变压器?

如果是--安全隔离

网友C:
隔离变压器

楼主:
一般是不是两边的地不是同一个地。

网友D:
隔离

包括安全隔离和电气隔离

网友E(点评):
包括安全隔离和电气隔离

网友F:
除了隔离,还可以用作驱动大功率负载

网友E(点评):
1比1没这功能

网友G:
就是电气隔离

网友H:
一比一也不一定是隔离

网友I:
电气隔离

电气隔离!!

网友J:
阻抗变换

网友K:
二楼的回答奇怪,变压器可以变频,我第一听说

网友L:
一比一的变压器一般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回zalayeta ,一般确是用于两边没有(或不允许有)共同参考点.
回tiger71820等,"电气"包括电磁效应.所以在此应为"静电隔离".
回chxf1982等,1:1变压器不能改变传递功率和阻抗.

网友E(点评):
功率不可以,但阻抗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