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MOS管,看到一个参数有点疑问,

楼主(2007-04-24):
为什么VGS的电压可以为负?增强型的VGS与VDS电压极性相同呀?只有耗尽型的才可正可负呀?

网友A:
负是表示反向电压

网友B:
那是mos管的极限参数

在这个参数范围内使用,这个管子才是安全的,不然,就要永久性损坏,虽然负的电压有许多时候对增强型mos用不上,但是,安全参数还是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