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放大电路"本底"大了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4):
"本底"什么意思

网友B:
他指的可能是放大器的噪音

网友C:
至少会影响电路的灵敏度

至少会影响电路的灵敏度

楼主:
就是在无输入时,放大器有个输出

应该 包括噪声失调电压等
对灵敏度(分辨率)有影响么?

网友D:
放大电路"本底"大了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影响S/N,THD.工作稳定性

网友E:
很明显,会影响S/N,特别是用作电压放大时,

做缓冲时还好点。

楼主:
影响信噪比?是怎么 影响的呢?

想不明白
一般扣除本底不就成了么 ?

网友F:
问题是没办法扣除,必须要加进去。

楼主:
不是把

比如说做一歌光学仪器,测量前将头部盖住,测量"本底";然后再测信号减去不久成了么

网友F:
那你想象得也太简单了点......

它可能是变化的,也可能跟信号一样,因此你没办法区别它们

网友G:
本底≈Band ?

没明白

楼主:
它可能是变化的,也可能跟信号一样,因此你没办法区别它们
请问:对啊,是有漂移,比如温漂之类的,但是只要短时间内扣除本底,不就成了么?跟信号一样大也没关系啊,去两次相减的值不就可以了么,看到有的**说,信号小时通过加法器来加个信号,来提高信噪比,我觉得原理类似,就是本底本身的大小影响不大,关键是本底本身的 波动(噪声Noise floor)的大小,不知这样理解可成?所以觉得本底本身绝对值多大影响不大,只要不影响放大器正常工作就成了

网友H:
到底哪个解释正确?

“本底”就是输入为零时的输出?

 这不是解释VOS的定义吗?不过要将输出电压折合到输入中

Noise floor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网友F:
“本底”可不仅仅指直流,还包括本身的交流噪声,

并不是同过一个简单的加法器就可以解决的。例如你听一盘空白磁带,也会听到丝丝声,这些就可以认为是磁带的本底噪声了,要去掉很麻烦。

楼主:
我觉得在扣除本底的应用场合

真正的"本底"就是指本底噪声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网友I:
顶~~

顶上去,继续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