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积分电路线形出了问题,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7-04-28):
我的积分器运放使用的是OP07,电压正负9V,积分信号频率为31.25mHz到8Hz,积分电容使用的4uF的聚碳酸脂电容,积分信号经62K电阻进入运放反相端输入,同相端接470欧姆电阻到地。
现在要求积分输出的电压范围是10mV到2000mV之间,可是实验结果输入信号的有效值和积分输出的电压不一致,请各位指点电路参数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积分电容一定要用薄膜电容

网友B:
楼主没说输入信号多大幅度

所以没办法说电路参数是否合适。
原则是:最大输入信号最大积分时间情况,运放不能进入饱和。

楼主:
回maychang

我的运放没有进入饱和,因为在标定的时候,我的输入10mV信号进放大滤波后,积分为1000mV,可是如果输入信号为15mV时,积分结果却为1564mV.

网友B:
积分之前是否校准了零点?

参考双积分A/D芯片如ICL7135的内部校零电路。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可能不在调零

已经通过电位器对OP07进行了手动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