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4-28):
这个电路不能满足要求

首先Vcc1和Vcc2哪个大,楼主没有说。
其次这个电路增益太低。
应该用一个比较器。

楼主:
谢谢回复

是这样的,VCC1为1.81V,VCC2为1.27V,我想在这两个电压下一个使mos导通,一个截至,以实现输出的不同,这跟增益有什么关系呢?请指教

网友B:
mos管的门限电压一般在2-4v,你的两个电压都没有达到2v,mos都是截止的,你为什么要用变化的vcc呢,应该用固定的电源,然后,用信号去控制mos的开关,那多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