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路过的英雄帮忙分析个电路呀

楼主(2007-04-29):
(无正文)

楼主:
得到答案了,输出电压是互感的电流*运放8 9端的电阻

网友A:
电流互感器二次串电感和这么大的电阻?

有没有搞错?

网友B:
而且还是浮地的?

楼主:
输入是380V的交流供电

那个电感量很小的,运放10脚接地的,没有画全

网友B:
取消前面两个串连的电阻

楼主:
awey 为什么样要取消呀,加一级RC滤波不是蛮好的吗?

awey 为什么样要取消呀,加一级RC滤波不是蛮好的吗?
awey 你是我的认为的高手,能不能再跟我说一下呀。

网友B:
这是由电流互感器的特性决定的

如果输出接有负载,电流互感器就相当与是个变压器,反应在被测电流端相当与接入一个负载,对被测电路有影响。

电流互感器输出可以理解成是个与输入电流成正比的电流源,这也是电流互感器输出不能开路或接高阻负载的原因。

图中将电阻断路后,就是一个典型的“电流-电压”转换电路,由于运放的负反馈的作用,运放输入相当于短路(虚短),这样对被测电路影响会最小。

网友A:
给 awey 补充一句

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或负载电阻很大时,其铁心工作于强烈饱和状态,输出波形严重失真,不仅输出不能与输入成正比,互感器功率较大时有可能二次出现危险的高电压而击穿绝缘,铁心也可能由于过热而损坏。电力部门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就会立即“放**”(爆炸)。很小功率的电流互感器不会损坏,但不能正常工作,不能输出与一次电流成正比的电压是肯定的。

楼主:
不至于吧,才390*2欧,

maychang所说的“放**”,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当次级开路时,这个互感器(1:相当大)就相当于升压器了,当电压高于漆包线,线间的最大击穿电压呀才出现的呀?
我上面那个电路所串的电阻也不算大呀,在实际中也可以正常工作,原来的设计者串这么个电阻是为了抗干扰而放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