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变电压电路

楼主(2007-04-30):
输入:是4~20mA的电流
输出:供AD采集的电压信号

不知这样的电路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用,不过LM124是比较粗糙的运放,精度不高

楼主:
LM124做跟随器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问题在失调电压

此电路最大输入电压为4V,LM124的失调电压可达10mV甚至更大,此项误差已达0.0025。
200欧电阻也必须用低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C:
一般应当消除0.8V的零点电压再A/D

网友D:
大侠

    各位大侠,Res2是干什么用的,不能直接采集电压么?

网友C:
它应该是一个不大的电阻

通常应该是后面拉电容负载时用来防止前级放大器不稳定的,也就是隔离吧。如果没有电容负载或者极小,可以不用。

有时专门用RC缓冲环节。ADI有**介绍。

楼主:
说明

第一个电路测的是共模电压,易受一干扰.

下面这个取差模,可靠性好

网友E:
有谁能不能把这个电路详细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