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玩过 线性(模拟量)霍尔元件

楼主(2007-04-30):
请谈谈磁铁与霍尔元件的位置摆放经验.怎样使输出线性些?

网友A:
根据磁铁的磁路而定

    我搞过线性霍尔做电流互感器,放在磁环的截面。应该是选在磁力线集中的地方效果好吧。

楼主:
磁铁是直线接近还是旋转方式的效果好一些.

如果用吸铁石接近线性霍尔做传感器,是直线接近还是旋转方式的效果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