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躁音如何测试?求助中.

楼主(2007-05-01):
最近小弟专门负责电源模块,公司各个产品的电源都需要我来负责,包括BOM升级,原理图修改,或是PCB.

前段时间碰到了纹波测试问题,上网细看了一下解决了.

可现在需要测试躁声?

请问,躁声如何测试,标准测试方法和通用测试方法,不知哪位大虾能否提供测试方案.

非常感谢.

在此特别感谢ic921老前辈的帮忙.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人指点呢?

各位过路的大虾们,帮帮俺吧.

你们都不做电源躁声的测试的吗?唉!

请帮帮俺吧.

谢谢了.

网友A:
噪声的英文叫"钉子",你可以看看按捷伦的一篇文档

有一个日本的厂也有一个文档,还有一个英文的文档讲如何测量噪声,也有国标的

网友B:
davidli88等比我熟悉得多,他从事的就是电源事业,我不是

我学得也少。

我想,首先要明确概念的问题。“电源噪声”的概念,一般不能这样说,应当说是波纹。

噪声的术语通常是针对信号而言,但电源波纹及其线路对其它电路的干扰,则视为噪声。

另,关于电源的波纹应当分两种,一种是电源电路自身产生的,另一种是外部引起的,如输出负载冲击,电源的输入变化等。

楼主:
感谢ic921

虽然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东,
但是对您的热心,深感谢意.
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