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基准时间

楼主(2007-05-02):
   请问一下如何设计出一个能够产生15s或者是1min的基准时间的电路呢?

网友A:
如果用单片机,可以用单片机内部计数器对本身的时钟计数产生所要求的时间间隔,想要多么长时间都很方便。如果用独立的电路,可以用比方说32768Hz晶体加一片74HC4060产生2Hz频率的方波,再对这个信号计数。

网友B:
3楼有创意

不知道长波是是不是国家授时部门的波段?还是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