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07-05-09):
这个运放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A:
还是一个放大

 6V的直流信号经过前级的处理和-10.5 后变成-1.5,而交流信号不变再放大,这估计是后级系统的要求了

网友B:
RE

-10V经过R33和R34的分压,将输入信号的直流电位平衡在0左右,交流信号进运放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