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电路图

楼主(2007-05-09):
这是一个西勒振荡电路,帮忙分析下电路图中各元件所起的作用(0.01的电容,2.2的电感R10,R11,100K的变阻器,10K的电阻,0.1的电容所起的作用)急用谢谢了

网友A:
书上就有吧

0.01的电容,2.2的电感应该是电源去藕的
,R11,100K的变阻器,10K的电阻应该就是三极管的直流偏置了
0.1的电容所起的作用也是去藕了
书上应该都有吧

网友B:
好像是作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