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output resistance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09):
看某个器件的英文资料,在谈到这个器件的输出信号特性时,这样描述:
the typical impedance values are R>= 1M 欧姆 for the output resistance in parallel with an output capacitance C<= 10pF

输出电容C好理解,应该就是指负载电容。我的问题是这个output resistance的究竟是什么意思,直觉上感觉是说后继电路应该满足1M欧姆以上的阻抗匹配,但是他的物理意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后继电路来说,更关心的应该是前级信号源的内阻,但是资料上却没提到。

网友A: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说 the output resistance 并联 an output capacitance C<= 10pF

网友B:
不是负载的,这里描述的都是源的特性

内阻相当于1M电阻并联一个10pF的电容。

网友B:
晕~~~~~你前面只贴出了部分......真是惜墨如金呀...

让人误解了。

这里是对负载阻抗的要求.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是我说得太简单了

是啊,应该是对负载阻抗的要求。
但是这样反过来说明了器件具有什么样的输出特性呢?
是说可能器件的输出阻抗大,所以要求大于1M欧姆的负载阻抗吗?还是说器件的驱动能力啥的?

楼主:
有高手能解答一下不

RT

网友C:
dewar 该是什么意思?

感觉反过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估计这是一个射频(脉冲)输出或要求信号斜率比较高的输出之类

网友C:
对于后来的问题来说,依然过于简单略

楼主:
dewar就是杜瓦

这是一个CMOS器件的模拟信号输出,幅度在0~5V之间,信号频率4MHZ,斜率不大。
就是不明白负载阻抗的值说明这个器件的输出特性之间的关系。

网友D:
阻抗观念

1M是直流阻抗,10pF是交流阻抗,这样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