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稳压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区

楼主(2007-05-10):
(无正文)

网友A:
据我所知,不是的

网友B:
齐纳二极管是稳压二极管中的一种

齐纳二极管是用"齐纳击穿"原理稳压的,一般稳压值较低.

网友C:
通常应用外文所说的"齐纳"二极管即指普通稳压管

网友D:
6V以下的齐纳击穿为主,6V以上的雪崩击穿为主

网友E:
但“齐纳管”就是“稳压管”

哪怕100V也还叫zener

网友F:
齐纳二极管是稳压宾一种~!

稳定电压小于4V的管子具有负温度系统,属于齐纳击穿,稳定电压大于7V的管子具有正温度系数,属于雪崩击穿,4-7V之间的管子齐纳击穿和雪崩击穿都有。

网友G:
稳压管是意译,齐纳管是音译

差别仅此。

网友H:
支持楼上

如果谁要BS我,那么我先在这里接受BS。

引用 网友G: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稳压管是意译,齐纳管是音译

差别仅此。

耶!

网友A:
就概念而言,确实不一样

我觉得,齐纳二极管就是仅仅指只有齐纳击穿时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它不必也不应该讲具体工作时的温度系数问题。也正因如此,稳压二极管也往往包括有正向二极管来做齐纳二极管温度系数补偿之类什么的。

呵呵,说不好,感觉而已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了,让我又长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