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A344做0-5V电压跟随遇到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7-05-10):
电路较简单就没给出图来,简单描述下:正端电压输入通过2K电阻限流+IN5818接地保护;反向端用一2K限流电阻串接到输出.2K限流电阻并联一33pF补偿电容.
现在的情况是:在跟随0-3.6V电压时能很好的保持跟随.当输入电压超过3.6V左右的时候运放输出就一直保持在3.6V电压,不能跟随了.看了OPA344的手册也没发现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手册上有说到输出电压摆幅跟输出电流有关系的.但我这里把后面的负载都断开了.所以想不通了,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多谢!

楼主:
有个疑问

我在手册上发现有说OPA344作为跟随的时候最高跟随电压为供电电压Vs-1.3V(共模输入不能到Vs),在RAIL-TO-RAIL INPUT章节有说到;但手册上给出的一典型应用图6里却是作为0-5V跟随来用的.比较奇怪,是我理解错了?还是手册有错误?

网友A:
工作频率是多少

看不明白那个33P的电容在这里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