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怎么运行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5-10):
请教这个电路怎么运行的

运放前部分构成比较器,后部分是反相放大.整个电路作用是电压可调输出.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第一级是积分器,它使得opa2277的1号管脚电压成斜坡减小(斜率由3号管脚的电势决定),但是,由于电源电压的限制,使得前级输出不可能一直变化,它会停在-vcc,因此,tep稳定在vcc,由于第一级电路一直在积分,所以,当电源vcc发生抖动的时候,tep受此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我想问一下楼上的几位前辈,上面几个符号,va,vb,vc是什么用的 ?
还有前面一个运放是积分器还是比较器

网友C:
同意三楼的

网友D:
~~~~~~~~~~~~~

前面一级是积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