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两倍电路

楼主(2007-05-14):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做过一道题,就是三极管放大交流小信号电路,不过三极管放大倍数为多少,最终的放大倍数都为2,俺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原来的图是什么样子了,翻书也没找到,那位哥们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利用负反馈就可以了. 还不如用个运放算了,简洁。

网友B:
是这个吗?

网友C:
楼上这个图是开环放大,只有直流反馈而且还是固定的。

这样的电路不会产生增益自动调整。BC极间连接一个电阻或把B极上偏置电阻从+VCC改接到C极,这样就有动态交流负反馈送回B极了。可以用防真软件试试。

网友B:
只有直流反馈?不是还有1K的电阻吗?

网友B:
感觉加射随更好些,

楼主:
我印象中好像是个负反馈电路

楼主:
是啊,运放做起来确实简单,不过还是成本问题啊

高频的运放太昂贵了,和三极管价格不在一个档次耶

楼主:
3楼的图好像是可以的,我试试啊,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谢谢manbo789,就是这个电路

谢谢manbo789,就是这个电路,放大2β/(1+β)倍,只要β足够大,就ok。非常感谢.

网友C:
3楼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怎么算的?

真诚请教。请详细些。

网友A:
只要β够大是可以的

只分析交流通路: 三极管是一个射极跟随器,因此发射极电压跟基极电压一样。
所以1K电阻上的电压就是Ui. 如果β足够大,那么可以忽略Ib. 根据串联电路电流
相等,这时2K电阻上的电压就是2*Ui. 这时输出电压就是2K电阻上的电压,也就是2*Ui.

将上面的3.3K换成47K,下面的1.5K换成15K的效果好些.

网友D:
过去用分立三极管做音频推挽放大器的倒相电路

和这个电路完全相同,仅集电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取同样数值从发射极和集电极取出的信号大小相等,相位相反。

网友E:
根据H参数计算...

放大倍数为:
Av = -2β/[rbe + (1+β)Re]
而rbe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其放大倍数就...

网友C:
从数学意义上说Av = -2β/[rbe + (1+β)Re]就是2?

有点忽悠的感觉。

网友C:
把1K电阻改为910欧姆,三极管放大100,

结果就接近2X了。

继续忽悠~。

楼主:
把1K电阻改为910欧姆,三极管放大100

楼上好像不太对吧?放大倍数为100,不是把1k电子改为910,应该改为990吧
负的只不过是倒像了180度。

网友F:
呵呵

这个电路当然是负反馈电路,射极电阻就是反馈电阻,应该算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吧。
如果beta>>1,则放大公式为

     A=Gm*Rc/(1+Gm*Re)
Gm是管子的跨导,Rc是集电极上的电阻,Re是发射极上的电阻。

   如果Gm*Re>>1,那么就是A~Rc/Re.所以要保证足够大的beta和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