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差分运放中这个电阻是什么用途?

楼主(2007-05-14):
全差分运放中这个电阻是什么用途?

网友A:
终端电阻

目的是为了和后端阻抗匹配

网友A:
它的值一般等于RS的值

它的值一般等于RS的值
即RS和RT并联的值加上RG1的值要等于RG2。

楼主:
那么

这个匹配又是什么意思呢?
是和哪里的阻抗匹配呢?
与后端的什么阻抗匹配呢?
这种匹配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B:
为了提高输入差模电压的,保护运放

为了提高输入差模电压的,保护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