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双面板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看法

电源线和地线不需要分别布在两层上,铺铜的话整个板除了线以外全都可以铺上铜

楼主:
受教

    哦,受教了,再问一下布线的时候是不是线能够粗一点就尽量粗一点啊,还有铺铜是铺成全铜还是铺成网格状的好呢?

楼主:
继续问一下

    双面板生产时间太长了,现在想改回单面板,不过单面板的线宽必须都是10mil才可以布通,我想把电源线和地线加粗,这样就有很多地方通不了,如果我把电源线和地线的某一段加粗,当不可以加粗的地方就叫它那么细,这样好不好,这样好呢还是就全部都是10mil好呢?

网友A:
单面板不可能全部都布通,除了电路很简单,一般都要加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