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运放的偏置电压?

楼主(2007-05-15):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听说过运放的偏置电压

楼主说的,好像是失调电压。

网友B:
失调电压

有些工程师不知为何习惯说成偏置电压

网友C:
对照理解吧

设rail-to-rail输入电压可以低到0 V,如不然,则要有一定的偏置电压。如LM324

网友C:
这个偏置电压,也叫输入共模(偏置)电压

单电源IC,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Maxim有beyond-the-rail,允许输入略负于地电平。
ADI同样的情形如:ADuC824的32~33页---

Analog Input Ranges

The absolute input voltage range on the primary ADC is restricted
to between AGND + 100 mV to AVDD – 100 mV. Care must be
taken in setting up the common-mode voltage and input voltage
range so that these limits are not exceeded,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 degradation in linearity performance.

The absolute input voltage range on the auxiliary ADC is restricted
to between AGND – 30 mV to AVDD + 30 mV. The slightly
negative absolute input voltage limit does allow the possibility of
monitoring small signal bipolar signals using the single-ended
auxiliary ADC front end. 这种情形不多,但有时非常有效----不需要偏置电压(共模电压)抬高信号电平。

http://www.analog.com/UploadedFiles/Data_Sheets/ADUC824.pdf

网友C:
偏置电压是共模电压,不被放大的

网友B:
我感觉输入共模电压

其实和失调电压没什么区别,单电源的时候,绝对的轨到轨是不可能的,感觉因为失调电压的存在,所以才需要都抬高一点,这就成了所谓的共模电压了。

网友D:
看样子我理解有问题

我还以为就是电源电压呢。

是不是从英文bias那翻过来的?

网友A:
yewuyi 对失调电压和共模电压的理解好像是不对的

很多单电源运放,输入共模范围虽不允许到正电源,却允许比电源负端还低一点,最普通的LM358和LM324就是这样。

网友C:
与输入共模电压不同的是

输入共模电压不是必须的,却可能是被迫接受的。
偏置电压却是必须的,是主动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