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1.场效应管的漏极和源极如何判断?

2.场效应管与普通三极管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请那位仁兄或侠姐给说说,谢谢了哦

网友A:
~~~~~~~~~~~~~

你的问题真叫人大吃一惊呢~~~~~~~~~~~~~~~~~~~

楼主:
-

小弟我初学模拟电路,想对场效应管有个感性认识,才冒昧提出这个白痴的问题。呵呵,不要骂我,骂我就是打击我的信心。

网友B:
re:

1场效应管一般是按源,栅,漏排列的.也可以看DATASHEET.
2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网友C:
Re:

二楼,什么事让你大吃一惊?

楼主:
谢谢各位啊!

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