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5-16):
这是一个微分电路,作用在于可以消除普通微分电路引起的反冲,但是它是怎样的工作过程?各位帮我分析分析,小弟先谢过。

网友A:
该电路无非是将输入信号的一部分经Rp1分压再经R29和R34分压送到输出,这部分信号是与频率无关的,即使是直流成分也可以传输到输出端。
楼主所说“反冲”,可能是指一般微分电路输出端脉冲为负的那部分,此电路并不能将其消除。

网友B:
主要是电阻的分压作用吧

网友C:
此电路不能消除反峰

楼主:
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反峰呢?

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反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