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还是发生了,看样子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啊!

楼主(2007-05-16):
现场运去64台24V DC 供电的仪表,安装公司先安装了其中的32台,设计院的电源图原来设计为220V后来忘了改了,安装公司将这32台仪表全部接入了220V AC ...
  虽然这里客户有两个错:1、设计院图没改过来;2、安装公司没有看仪表说明书;
 但是感觉还是设计有缺陷啊!这个问题两年前烧过1台仪表后我曾经发贴问过,但在空间限制下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后来一直抱有侥幸心理没管他。
  唉,叹息啊!

网友A:
狂晕,这样也行……

网友B:
性质不同,不是一个数量级,没那么好办吧?

看《新上海滩》,里面有一句话挺好-----

阿力:(什么都有,但日子过得不是滋味)……杀流氓,比流氓还流氓。
许文强:以前我跟你说过,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动枪。…………当然,不包括华总昌这样的人。

--------
某电影里有一句蒋介石的话,气得不行。好象是孟良固之战失败后说的----

这个世界,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

楼主:
虽然客户也承认错误,

 但是作为设计者,心理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啊~!
 要是我们的仪表有220V的过压保护...

网友C:
220V过压保护不是做不到

而是一般情况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没有人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总要增加成本的。

楼主:
50元以内没问题,关键是体积空间有限

网友B:
解决了220的问题,跟随而至的是380的问题

而在220问题面前,380问题更加容易发生。如此看来,24VDC改成220VAC制式更好吧?

网友D:
上次我都说过了,这都是意料中的事

作为产品,设计一定要规范,特别是对产品自身和人身安全有关的部分。

上次我们公司的一个测试架,为了连接方便,用了一个市电的插头来连接12V的直流电,写有详细的操作说明,并在插头上贴有标志,而且和相关人员一再交代,但最终还是别人接上了220V上……

网友E:
我曾经把220V的电源接到了110V的电脑上,只有天知道是谁的错

我们学校花重金(记不清几千美金了)进口的IBM PC就让我报销了。

楼主:
7楼,大部分仪表还是24V供电的嘛

 还真没发现仪表走线有380V的呢

 8楼,我们是接线端子,如何规范?
 听9楼说的俺的心理好像平衡点啦,哈哈,人家IBM都...

网友B:
这世界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某年,我们这还真发生过将220接给用户,万元彩电给废了事情。至于它如何错成这样,倒也没有问清楚。

网友F:
恭喜,你有身纪

接着,电动车的12V电池也用PC电源那种插头插座,于是有人把这个220插到了车上。
这种教训还少吗?你非要自己尝尝恶果才有领悟。有句话说:“小孩子经常不听话”。

网友G:
我觉得这样的事应该由安装人员负责,哪有不看说明就乱装

网友H:
这些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打官司律师会说你使用了容易误导

从中吸取教训,改进我们的设计吧
感谢LZ的教训,俺也要小心自已的设计了

楼主:
我觉得这件事这不是设计规范问题

  我们用的普通绿色端子,没有任何能接220V的标识,而且接线端子前面有 24+和24-的丝印。
  设计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做220v的过压保护,要是能找到小体积的保护措施我一定会改版加上去!

网友I:
电工的素质太差,但总体设计工程师的素质也够呛

网友J:
嘿嘿

平常人的IBM电脑应该只是烧毁了电源

网友K:
顶他个废

他们就非的接上32台,再一起通电?不能一台一台安装调试?顶他个废

网友:
偶烧过一台sony的DAT

当时那个小心、、、
是从台湾带过来的,偶心里就打鼓,这里还没有110V的电呢
结果带过来的人说,在香港试过了,没有问题
偶一下就放心了,插上电,好开心,VFD亮了,准备放磁带
啊,怎么冒烟了?赶紧断电
结果带过来的那人说,哦,我试的时候加了一个220转110的火牛,顿时昏倒

拿到体育馆那儿的SONY维修点去修,就是变压器坏了,400大元,tnnd的,深圳没有配件,得从广州拿。广州的也没有,得到日本拿。花费两个月,才修好那台宝贵的DAT

这个教训叫深刻哦

网友L:
呵呵,你也真傻啊,知道是变压器坏了不会自己找啊?

网友J:
1210,

电源你不会自己做一个阿
呵呵
400大元够买多少个变压器了?

网友:
唉,小日本的东东

应该只是初级的保险烧了

一来,那个变压器n多组输出,很难找到合适的
二来,那DAT贵,是公物来的,偶可不想再把事情搞大

网友B:
按规定,仪表应该是要经过调试/检定才能安装使用的

新表:经过长途运输或长期库存,都应这样

楼主:
哈,这样说现场都是不按规定的啦?

 在**中我们遇到的现场好像都是先安装,再调试使用的,另外有些仪表不安装到现场也无法调试吧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那些做安装的是什么文化水平。

应该不会是随便找个民工来装吧?如果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在初中以上,仪器的电源输入电压是明显标注且具唯一性(这就没有误导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负全责。至少当领导那个要站出来。

网友M:
素质问题

网友N:
的确要吸取教训了啊

不光设计上做防护,接插件也也做,不合适的让他根本插不进去:)

网友G:
呵呵,插不进去又怎样?他可以去买个电源线,然后剪断再

楼主:
哈,万幸啊!原设计有一个放浪涌TVS

 经过我们的工程人员去现场检查,TVS击穿,用尖嘴钳把TVS×××掉,系统好了,唉,就这么凑或着用吧,要不用户损失大了!

网友F:
哈哈,已经有了

保护措施了。破了就破了,照样过。

楼主:
嗯,我觉得应该是TVS导通后,用户220V的保险丝烧了

 要是220一直加上面不知是什么结果啊...

网友O:
在设计上可能减少些损失。

我公司铣床上的自动走刀电机是110V的,不过插头和220的一样,有次接到220V上了。

我维修时就烧了保险丝和一个压敏电阻,把压敏电阻拆掉,换个保险就修好了。

网友G:
保险丝+压敏电阻是必要的保护措施

网友P:
这个帖子应该加酷!!

网友Q:
操作不当

还有更离谱的是说明书上写了电压DC14V~18V,输入电压18.5V就挂掉了。

楼主:
哈,楼上搞笑!

——还有更离谱的是说明书上写了电压DC14V~18V,输入电压18.5V就挂掉了。

网友G:
那是。你的CPU核是1.7V的,你给它个3V,看它挂不挂?

挂了然后去找intel,我的CPU怎么接了3V就挂了?我还没接220V呢,你要给我赔偿。

楼主:
差别没那么大吧,1.7V的内核接1.9V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J:
内存插槽有防呆设计

就是如果插反的话,是不可能插进去的
可是俺遇到周围两个人
都是把内存给插反了
你们说,任凭你设计再巧妙,可还是有人霸王硬上弓,呵呵
遇到这种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G:
哈哈,我也遇到两个MM,一个把内存插反,一个把硬盘插反,

网友R:
哈哈。我很同情楼主。

我也有类似的遭遇。
电源标成 24+ 24- :被用户接成 正24V 和 负24V,相当于48V了。
标识改成 24+  0  :被用户接成 正24V 和 220V的零线了。
标识再改 24+ GND :被用户接成 正24V 和 大地了。
经高人指点  标成
                   +     -
                     24V
     现在没出事了

我认为应该在产品外壳上有明显标识,要不然你改成AC220V也有可能被DC24V烧掉的。

网友F:
楼上这个经验要加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