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理解NPN管基极电压增大,基极电流就增大可以吗?

楼主(2007-05-16):
我是一名电子新手,一直对这句话没真正理解,当然对带有发射极电阻的NPN单级放大器理解起来很容易:如果基极电压增大,则发射极电压增大,因此发射极电流增大,那么基极电流相应也会变大一些。

但如果发射极直接接地,此时基极电压增大就不知道如何思考了,没发射极电阻欧姆定律用不上啊。

对这种情况我这样理解不知道是否可以?基极电压增大,发射结正偏压增大,促进PN结多子扩散,基区复合的机会大导致基极电流增大,基极电流增大反映在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上,导致发射结导通压降稍微增大。我觉得这样理解起来就清楚了,不知道有无什么问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请高人就此问题给个好的解答,多谢。

网友A:
欧姆定律照样用得上

PN结的导通电压Vbe变化不大,基极电流Ib=(Vcc-Vbe)/Rb

楼主:
这个图不太合适。

我指的是此时在基极上再突然增加一电压(比如5V)情况下,当然假设三极管还工作在放大区。

楼主:
忘画一个下拉电阻。

否则就比较清楚能表明我说的问题。

网友B:
可能不行吧

照上图,不管加不加下拉电阻,突然再在基极加一电压,根据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知,此时BE结的电流会突然加大很多,BE结会因过流而被烧掉的。

楼主:
NPN三极管基极电压增大,基极电流就增大特性

我也是最近看到一本书上这么说的,就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不知道对电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C:
还有接负电源或某电压的正电源的呢

只是现在的图不合适

楼主:
如果基极上加一交流电压信号呢?

那么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基极电压增大,基极电流就增大的含义是什么,适合什么情况?

楼主:
up

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D:
在发射极直接接地的条件下,VBE就是一个定值。

即使你接一个 有内阻的 5V电压上去,在VBE上表现的电压依然是半导体的自然表现结果。即BE结正向电压降。这时变的就是IB。如果IB超过额定值,管就会烧毁。
在管子烧毁之前,IE=IB+IC 这个关系是不变的。烧毁后就不好定了。

网友B:
对,是这样

网友E:
基极电流Ib=(Vcc-Vbe)/Rb

没有去翻书。如果awey说的正确的话。
这个图纸是总是适用的,前提是不同的RB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如果基极电压增大(现实一些的是0.1v甚至0.05v的增加),发射结电压ube增大,因此发射极电流增大,那么基极电流相应也会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