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的负载

楼主(2007-05-16):
请教各位,运算放大后接一射极跟随器,请问射极跟随器的负载能力,能提供50-100MA的电流吗?谢谢。

网友A:
是否能提供100mA电流

要看你的射极跟随器用什么管子,该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和允许耗散的功率,以及运放的输出能力,无法一概而论。
例如电源电压正负15V,要输出100mA电流,管子上耗散的功率可能有3W,这就必须用TO220封装还要加散热器,小功率管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