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问题

楼主(2007-05-17):
因为要比较脉冲几个us的随机信号,选择LM311作为比较器,因为数据手册上说它的Response time 为200ns 以内,所以就用信号发生器试了一下结果:
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M311的输出,集电极和发射极都是开路的

现在发射极是接地了,集电极没有负载,应该接个500欧姆电阻到电源正端,

楼主:
回maychang

是不是只有LM311是要这样接,我看过其他一些比较器好像都是可以直接输出的。  那500欧姆的电阻是接在输出和正电源之间吗? 还是直接接在正电源下面??

网友A:
直接输出的比较器还真没见过,都是要接负载电阻的。

“直接接在正电源下面”??
那怎么接?电阻只接一端?

电阻两端接在LM311的7脚和8脚,这么说足够明确。

楼主:
回maychang

呵呵,好像问得有点傻,谢谢了。下午我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