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在晶振周围的IO引脚输出低电平有错误

楼主(2007-05-17):
如题,我的DSP(TMS320F2812)的IO引脚输出在晶振附近的低电平还有2V的电平,但是别的地方却没有这个问题,请问一下为什么

网友A:
先检查有没有短路问题

排除硬件问题,再排除软件问题.
最后考虑电磁干扰.

楼主:
没短路问题

软件没问题,我只是让引脚输出高或者低,应该是硬件问题。
问题是:这个问题在硬件上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B:
布线

晶振下面不要走线!需要大面积铺地!

楼主:
不是布线问题

我测的IO引脚不在晶振下面,而且我布的是四层板

网友C:
有没有地线不连续?

网友B:
把电路和PCB贴出来看看

楼主:
网路有问题,图片上传不了

我布的是四层,中间一层地,一层电源

网友D:
IO口悬空也是两伏?

IO口悬空也是两伏?
应该和晶振无关把

楼主:
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时也是这样

输入信号经74HC14转换后直接送入DSP。当没接DSP时,14输出逻辑高为3.3V,接了DSP之后就变成了2V,特奇怪。当DSP输出时,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E:
re

晶振高频震荡会在附近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F:
DSP是不是坏了?

楼主:
DSP工作正常

网友G:
re

我以前用过一个片子,也是输入,外面还加了上拉,当上拉为10K时,和LZ说的差不多,把上拉改为2K,就好多了。片子设计上有问题。

不过TI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看看软件设置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就现在这块板子有这个问题,以前用别的板子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