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00KHz小信号放大.整流.滤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7-05-21):
请问谁能帮助我关于200KHz的小信号放大->整流电路设计中元器件的选择问题吗? 比如说,放大电路中运放的选择,整流电路中二极管的选择,谢谢先~~!

网友A:
同问

我现在在做100k放大的也很苦恼
信号要求放大10万倍,前端等效噪声0.3uV,带宽100K正负20K
作了一次板子感觉信号噪声很大
不知道有没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B:
回楼主

要选择运放、整流二极管,先把放大和整流的要求说清楚,例如输入信号大概有多大,信号源内阻,要求的增益,输出幅度,负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