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不错,也许大家也很需要这种形式的**

楼主(2007-05-21):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共存时,必然要转换成数字信号方便进行处理。选取了16位模数转换器AD977A,采样速率200kSPS,针对不同的外围电路可以设置成不同的转换范围,最大为±10V。对于不同需要,选择转换芯片主要考虑速度、精度、量程的因素。对我实际需求来讲,这款AD已经足够满足要求了。
AD转换部分会对整体精度造成影响,所以设计上本着提高精度和准确度的原则。设计上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参考电压源的选取。AD977A有内置的参考电压源,但是温度系数较大,因此采用外加温度系数小的参考电压源REF02。减少温度影响,提高准确度。这个基准很重要,不稳定将对转换结果带来影响;
二是偏置和增益的调整。AD977A 需要调节零点偏置和增益误差,保证AD转换的高准确度。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典型采样点的转换结果,调整典型电路中电位器串入电路的阻值大小,来实现准确转换。
三是共地的处理。使AD转换电路部分的数字地,与外部其他电路的数字地通过光耦隔离,抑制外界干扰的影响,保证AD转换部分是独自享用一个地的。具体AD转换电路的实现如图1所示。

图1  标准信号AD转换电路

图中为一路信号的AD转换电路,按照Datasheet里的典型电路实现。模拟信号由V1in口输入。AD977A由con_xu进行选通,con_bi启动AD转换,输出数据、时钟为DATA_bi和CLK_bi同步的形式串行输出,适用于后续微处理器SPI口采集。具有忙输出端con_busy,标志转换是否结束。
.............................
更多请点击
本文正在参加EDN博客大赛。请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看看你的图----

图中为一路信号的AD转换电路,按照Datasheet里的典型电路实现。模拟信号由V1in口输入。AD977A由con_xu进行选通,con_bi启动AD转换,输出数据、时钟为DATA_bi和CLK_bi同步的形式串行输出,适用于后续微处理器SPI口采集。具有忙输出端con_busy,标志转换是否结束。

此外,该AD芯片还具有补码形式的输出;偏置和增益的调整也可以避免;对前段放大器也有要求。

这是一个典型的AD转换电路,下次我在继续聊聊对于AD转换精度的考察方法。

网友A:

但再细点更好。

还有,可惜没有说明使用目的(用途)。

网友B:
为什么要用两个ref02?共用一个不行么?

网友C:
数字地之间用光耦隔离...

~~~~~~~~

网友D:
写的不错,希望多发

写的不错

网友E(2007-07-26):
我想问一下:用ADC0809采样频率为8K需要采样保持电路吗?
什么情况下需要采样保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