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推荐一个集成运放

楼主(2007-05-22):
偶是大三的,第一次自己弄东西。要求一个反馈电阻比较大的运放,大概10的10次方。前辈推荐一个。除了op的,还有什么?

网友A:
大概10的10次方

没有这样的电阻卖,定做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不是电阻

我是说推荐一个运放。除了op27这样的外。

网友A:
那“大概10的10次方”是什么意思?

“除了OP-27这样的”运放,成千上万个型号,总得有个要求吧?带宽,失调,摆动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