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7-05-22):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用的运放是电压放大,有一些运放是电流放大

运放本身无法调整输入输出阻抗,只能改变运放构成的反馈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而且输入阻抗与你采用的放大电路有关。

楼主:
方法

怎么会与放大电路有关呢,我用的只是书上典型的反相放大电路。

如果用反相放大器进行放大,在电路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放大,那它会有什么原因致使它没能放大信号呢

网友B:
RE

会不会是信号太弱,而你的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太小了呢?
小信号放大,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大点更好。至于输出阻抗,就要看负载了。
大虾们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