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量???

楼主(2007-05-22):
实现5位半的电阻测量,使用的恒流源精度应该是多少?高精度低稳飘恒流源如何实现?我研究了几天也别有在multisim中仿真通过,郁闷!!那位能帮我??????

网友A:
要实现5位半的电阻测量

你的电流源精度和电压测量精度均不能低于测量误差要求,除非你能想出个办法让这二者的误差互相抵消,例如惠斯登电桥就不存在电源误差问题,再例如用同一个基准源给电流源和AD提供基准也是个办法。

楼主:
高精度电阻测量

我测量电阻的范围是1-2M,自动档位切换,我已经选定是使用恒流源,可是我的恒流源不知如何搭建??恒流源精度也要求是0.001%吗???

网友B:
参考:用运放做个典型的反相放大器

被测电阻Rx用做负反馈电阻,运放正端接地,负端再接个精密电阻R到基准电压源Vref,则:流过Rx的电流I=Vref/R  输出电压为Vo=-I×Rx=(Vref/R)×Rx

楼主:
回复楼上

用这种方法可以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C:
好象有放大吧

Rx/R=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