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控制,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22):
我要完成的功能:外部输入26V直流,内部将26V稳压到20V
要求: 26V正常后,内部的20V才有输出
我选择了一个LDO,这个LDO有一个控制管脚,低电平关断,高电品开启
电平范围关断 <0.7V 开通最小1.7V 最高2.2V
我用电阻对26V输入分压,然后去控制LDO的控制脚
这样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开通电压有个范围(最高2.2V,最小1.7V),这时电阻分压取值是个问题,如果按最高电压2.2V取,可能会出现有的LDO过早输出电压的问题,因为最小值是1.7V。
如果按照低点的电压取值用电阻对26V分压,例如取1.7V,这时可能会出现有的LDO没有输出的问题,因为有的控制电压可能会2.2V.

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一定要用阻容元件完成,不要另外加芯片。

网友A:
只用阻容元件不能完成

理由:阻容都是线性元件,而楼主要求的是非线性工作,线性元件是不可能产生非线性输出的。至少需要一个非线性元件。
可以考虑稳压管或硅二极管甚至发光管,利用其非线性完成楼主要求。

网友B:
控制端在0.7-1.7V,怎么办?

光用RC无法完成,除非控制端内部有施密特整形电路

网友C:
可不可以用二极管?

如果可以用二极管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用34个二级管?

3楼的按照你的思路是否要接34个二极管
26 - 34 * 0.7 = 2.2,如果二极管的一致性不好,特别时运行时当饱和压降不是0.7,稍微偏一点的话,34个加起来就会很大,这样做岂不是会出问题

网友A:
不必34个二极管吧?

用稳压管也可以。

网友A:
顺便说一句

二极管的正向特性一致性很好,比稳压管的一致性好得多。
当然,我不是建议楼主用34个二极管。

楼主:
用稳压管

二极管好像不行吧,那要的太多了。
稳压管可以使用,但稳压管的一致性如何呢?
用稳压管也有好处,应该比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好些,即使一致性不是很好,应该也不会相差的太多。
可以考虑用稳压管。

网友A:
稳压管是按照E24系列分档的

其一致性可想而知。
不过比“开通电压有个范围(最高2.2V,最小1.7V)”要好。
要求再高,那就只能用稳压管再加电位器手工逐台调整。

楼主:
实测10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