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路板铺铜问题

楼主(2007-05-23):
    我想把电路板不用的地方都铺上铜,所以我选择了多边形铺铜命令,由于我不想是网格状的,所以我把网格间距等参数修改了一下,然后铺上去就不是网格而全成为铜了,问题是有些地方的铜没有和地线连在一起,而且和地已经没有通路了,现在我想把这一块铜删除掉该怎么办,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没次删除一部分就连整个电路板的铜全删掉了

网友A:
选中“不留死铜”

楼主:
多谢

    多谢,果然如此

网友B:
想好看就在空处打些过孔,然后重布……

反复几遍以后,板子大部分区域都可以覆盖上铺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