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显示器的有趣的疑惑

楼主(2007-05-23):
   以前在电视里看电脑的屏幕闪烁,知道是因为显示的刷新频率不一样产生,也没细想,今天办公司一同事问,他现在看到一些电视里看电脑并不发生闪烁现象,于是跟同事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下也没得出结论,主要问题点在于:
1:电脑的CRT显示跟电视CRT显示原理是否一样
2:LCD显示是否是有行频,场频的概念
3:是否所有的电脑显示器都是采用逐行显示
4:目前像在电视里看电脑不闪烁的情况是否确实存在,原因。
那位有兴趣的可以发表下看法。

网友A:
我的看法

1:电脑的CRT显示跟电视CRT显示原理是否一样
  一样.
2:LCD显示是否是有行频,场频的概念
  肯定是有的.
3:是否所有的电脑显示器都是采用逐行显示
  现在都是了。
4:目前像在电视里看电脑不闪烁的情况是否确实存在,原因。
  确实存在.一是因为电脑显示器的扫描频率不断增加,而电视摄象扫描频率不能增加一个慢扫描拍摄一个快扫描就降低了闪烁的机会;二是现在的数字摄象机都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消除闪烁.

网友B:
路过

1.肯定一样。

2.模拟LCD和CRT是一样需要行频场频的。数字LCD一般以行为单位,以一帧为一循环。因此也是类似的行频场频概念。只是实际运行略不同于传统CRT那种意义的行频场频。

3.不是“所有”。不过现在大多数显示器都是这不假。老式显示器是从电视机改进过来的,有一些显示模式还得依照电视机的信号标准来送信号。因此需要兼容这种信号,就得有相适应的扫描行为。隔行扫描的显示器大概只能从旧货中找到了。这些老式显示器不一定都被淘汰掉。有的依然在工作。

4.确实存在。100Hz的不(觉得)闪(可能出现向上或向下滚动的黑带,那个麻烦的帧频)。LCD的不(觉得)闪。数字摄像机的数码消闪技术也能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