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级信号放大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7-05-23):
准备做1uV信号放大。频率范围800Hz-4000Hz,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个人感觉有点难做。

网友A:
有办法的...

几个千兆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做到0.几个uV的放大呢。800-4000Hz的话建议使用仪表放大器来做,用差动的方式。

网友B:
楼上厉害呀

使用什么特别的器件了吗?

网友C:
re

转换成电荷的方法去处理

网友D:
一听楼主的这个题目怎么这么熟呢,原来是你哈:)

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放大器的漂移上,带通绿波不是问题。只需要放大几万倍就可以了

楼主:
问二楼的。。

仪表放大,现在在用INA128实验。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实验条件有限啊!二楼的能推荐两块仪表放大么??谢谢!

楼主:
pigjiang

个人觉得交流放大温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该死的躁声。

交流放大温飘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该死的躁声

楼主:
来张图,前放

输入信号是uV级信号,由前面LC协振输出。
输出信号经过滤波网络,在到主放大。

没图

网友D:
忘了你的是交流信号。带通滤波电路阶数做高点

或者用UAF42搭

网友E:
搂主弄出来了没有

我们也在做这个微伏级的信号放大
我们用的仪表放大
在仪表放大的前面用了一级运放放大和电压跟随(也是运放做的)
可是在仪表放大的部分出了问题,仪表放大用的是INA128,仪表放大的前端出入约为毫伏级,可是输出不行,不知道是为什么

仪表放大用的是INA128

网友D:
输出怎么个不行法?

你的信号也是交流的吗?频率多少?

网友A:
回3楼.....

差不多算是用了点特殊器件吧,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pHEMT管子放大,有时候还需要用液氮来制冷呢.

pHEMT管子放大

楼主:
回10楼

扳子刚交出去,要一个星期才能拿到扳子,到时候在做实验。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