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仿真问题

楼主(2007-05-29):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波特率的设置不一致也可能导致

楼主:
那串口助手显示的数据是已经去除了开始位和结束位的8位数据吗?

网友B:
对,不显示那两位

并且,对于mcu的通信模式3,那个bit8页不显示,可能根本就收不到

楼主:
通讯模式1

我用的是通讯模式1 波特率也已经一致了 没10ms发送40b 选用4800bps 而且用4800和9600bps接收到的数据是一样的 还有哪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在看一下波特率

我想你的波特率是计算出来的,如果是,应该再检验一下,方法很简单,编个程序,让你的mcu连续不断的发#0AAH或者#55H,用示波器看

网友C:
。。。

串口调试助手里有各个数据位的选项啊。开始和结束位当然去掉了,拿来有什么用。
什么叫收到与发送不符,你是把两跟线接在一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