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V交流信号放大已经初步做好

楼主(2007-05-30):
经过前几天的策划,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已经做到了5uV的交流信号放大,频率范围800Hz-4.5kHz,目前只有两级放大,第一级用三个三极管搭的前放,放大倍数约50倍,第二级用运放(目前用了两种运放测试,OP27和LT1128),效果都不错,没有经过滤波可以看到很好的输出信号(我把实验室所有电器关了,除了测试仪器),峰值为8mV(800Hz),22mV(4.5kHz),范围肯定不止这点。其他的没有测。没有做PCB,直接在万能实验板上焊的

网友A:
这么神奇?这个用面包 也行?

网友B(2008-06-13):
作的不错,请教一下

用的啥信号发生器,我们这边的信号发生器1mv的信号噪声都比较大
另外这么小信号在放大的时候都注意点啥,觉得前端很重要,没经验呀,还望指教

网友C(2010-07-05):
刚到的菜鸟,希望大家多多照顾

网友D: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E:
不会吧,uV级,用面包板都行,前端还是用三极管。

网友F:
这个晕倒了?能看到?
偶当年处理7uF的信号,那可是费了很大力气,不处理貌似看不到

网友G:
LZ超牛,5uV的交流信号放大,频率范围800Hz-4.5kHz,直接在万能实验板上随手搭搭就OK了~~~

网友H:
你用的什么信号发生器,我也想找个产生小信号的信号发生器,我这边只有1mV的。

网友I:
我很想知道 ,你用什么仪器去测量这么小的信号,然后这么去设计的
如果知道的话,请给我电话
目前我遇到的也是uV级的信号,首先我就没法测量这信号,不知道这信号的噪声到底有多大?
电话:15802777686 QQ:309979627
如果真有帮助,我会申请公司,给你一定费用 谢谢!
诚心的!

网友J:
能说明一下信号源阻抗大概多少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挺好的啊。
我没做过。不过你这个指标看不太懂:峰值为8mV(800Hz),22mV(4.5kHz)。看上去你的带内平坦度不太好。
粗略算一下哈,带宽4000Hz内,SNR为0dB时的噪声幅度谱密度为5uV/sqrt(4kHz)=80nV/sqrt(Hz),
你说‘可以看到很好的输出信号’,假设,你是用示波器观测的,再假设你的示波器有300条线(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少条),你既然说‘很好’,那咱假设你看不到噪声啥的,那你得到的放大后的SNR约等于20×log(100),也就是40dB。OK,你的信号是5uV,那么40dB SNR的噪声幅度是50nV,那么你的放大链路在4kHz内的幅度密度为50nV/sqrt(4kHz),即0.8nV/sqrt(Hz)。你的放大电路真的很棒。

网友L:
我目前做的东西: 两个100k中间串1R电阻,信号源是自己产生的约13V交流(约10hz),电阻上产生约Vpp为100uV左右的电压,周围有电脑,电源等,没有特别的滤波电路,原信号示波器看不到,全是噪声,放大200倍后(一般仪表运放),简单一阶RC低通滤波,可以看到交流形状,噪声严重,100uV*200=20mV,由于电路不是专门测电阻的,只是用电阻来测试,没有再放大,直接送单片机自带的ADC(12bit实际使用6bit左右),同时采样电流,用数字算法,算得电阻,稳定到0.5%。

网友J:
13楼:
1, 把两个100k中间串1R电阻,改为两个100M中间串1K电阻,试一下.
2, 把两个100k中间串1R电阻,改为一个200k与一个别1R电阻分压, 分压点串个1M电阻模拟信号源内阻, 试一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信号源内阻1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纳伏.
信号源内阻1000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微伏
信号源内阻1M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毫伏
信号源内阻1000M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伏

检测能力取决于源内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上述数据由顶级微弱信号检测公司吉时利提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100M串联我的电路暂时没法实验,电流小,检测电流的电路要修改。我只试了模拟信号源内阻,误差很大,但测量值稳定。由于我的算法能够强烈抑制非同频
的干扰,所以分析发现引起无法大的原因是自身的同频共模干扰,我的信号源与测量在一起,共电源,所以共模干扰大,可能AD620是假货或质量不好,发现其抑
制共模很差,主要输入电阻不平衡以及输入电阻远没有那么手册上的那么大(10G,但实际的测得大概只有数十M欧),图二中,R3有较大压降。即使把AD620
输入端短路接到1R一端,输出端依然有不小的信号输出。

网友L:
信号源内阻1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纳伏.
信号源内阻1000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微伏
信号源内阻1M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毫伏
信号源内阻1000M欧, 电压检测理论极限1伏

检测能力取决于源内阻

彭建学  上海 ...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很明显,微弱信号的本质是信号的功率相对微弱。当电压源的内阻大时,其输出功率小,噪声功率大,即信噪比低,则测量困难。所以,这么说更合适:“检测能力取决于信号源功率”